强势操作 解决6-71-W65K0-D03显卡供电0.3 开机一会风扇狂转掉电

楼主(2020-10-30):
这个之前南桥短路  换了个南桥后一会风扇狂转掉电 因为是通用桥 于是重新定了个专用  还是一样   想着蓝天的板子六角管爱坏  换了温控的那个 还是一样   然后想到蓝天的没显卡供电也会这样  一测量果然这样 于是测量发现是TON脚短路  芯片换了一个就好  但是电压是0.3  换了几个芯片都这样   反馈正常  频率脚电阻也正常  这种故障以前修的都是换芯片和看反馈 这个不行 没思路了   CPU是个双核的  借个电得了  因为担心两个整不住 于是把那两个补上 就这样结束了

网友A:
显卡电压0.3.我修到的板子,用示波器看两路的波形,一路异常,把这路的MOS换了,就出了0.8v左右电压,可以正常亮机了。

网友(2021-01-01):
还能这样改,稳定吗

网友:
有点刚猛 你这种修法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电压0.3.我修到的板子,用示波器看两路的波形,一路异常,把这路的MOS换了,就出了0.8v左右电压,可以 ...

谢谢分享

网友:
厉害,这个修法

网友:
刚好修了一台相似的,显卡无供电。是复合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