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370显卡显存定位

楼主(2020-10-30):
测试结果如图,显卡为370 4g,8颗显存,是不是逆时针第四颗显存?

网友:
显存是如图分布,不是这张卡

网友A:
如果是真的,那么它会排在第四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真的,那么它会排在第四位

感谢你的指导,如果不是你我到现在还不会用mats

网友B:
我觉得是这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是这样吧!!!!

应该是的,加焊了d颗粒,显存不报错了,还需要进一步测试

网友C:
这软件是不完全版本  结果是错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软件是不完全版本  结果是错误的

没见过完整版本,反正这个已经修好了

网友:
这就用什么软件测试的兄弟?

网友D:
5代表空焊  GPU无铅重置

网友:
怎么图丢了?

网友(2020-12-10):
引用 网友D:
5代表空焊  GPU无铅重置

问一下,有个卡报错位置是1,只有一个1,其余全是点,是什么错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