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手资料】纯国产电脑首修,颠覆三观!直呼牛X

楼主(2020-10-30):
品牌:长城一体机
型号:嘉翔MF726
版号:GW-001Y1B-FTF

CPU :飞腾phytium ft2000a 四核
故障:触发到1.2A不显示

店里来一长者,说一体机不开机,拿来开拆,包装箱、泡沫、保护膜都在,很新的样子。经询问是还没开始用就轻率了一下开不了机,我第一看就知道怎么坏的了,上图

把手断了,就是提的时候断了直接把电脑摔了,还没开始就结束了,多悲催!型号:

废话少说,直接上电,电压19V,按开机键电流两下跑到1.2A定住,死在这儿了;看这电流要么小问题要么大问题,直接拆!拆开第一眼:不简单!不简单啊!看到的都是国产货,首先是SATA固态硬盘紫光的512G,M.2固态512G固态,内存DDR4-2666紫光的单条8G两条,看图

心里好奇,难道长城这么大胆?主要部件都用国产货?还是图省钱?继续拆,拆开扇热器彻底服了,直呼牛X,上图

第一眼以为是龙芯CPU,心想饼哥之前发过龙芯主板的资料,心里有底!等擦干硅脂才发现这尼玛不是龙芯,经查询是飞腾自主国产处理器:
FT-2000通用计算处理器芯片集成4个飞腾自主研发的处理器核心FTC663,兼容64位ARMv8指令集,16nm制程,主频最高3.0GHz,最大功耗15W

颠覆三观的惊愕之后,开修,咋修?无从下手!什么个顺序?三板斧先砍,打值没发现异常,有两路供电电感相连并通向CPU,阻值为1(福禄克17B+),感觉比Intel的i7还低!先不管,没完全对地短路;测量CMOS电池座让我彻底无语,这尼玛CMOS正极和地相连,以为CMOS短路,按照主流主板就是南桥挂!电压档测量CMOS电池居然有3.3V满电!插上CMOS电池再测正负极依然3.3V,黑笔接地(螺丝孔)红笔接CMOS电池负极居然是-3.3V,表笔对调过来测(红接地黑接负极)则为3.3V,懵逼不?上图:

带着一堆的疑问上电测试,待机电流0.05A,这个电流在主流主板上是短路的,先不管,电压档扫一遍全板,只有一个电感有电是3.3V,应该是3.3V待机;按开机键电流两下跑到1.2A定住,万用表马上扫一遍主板上的所有电感,均有电压,阻值电压图:

像这种重摔的主板要么掉件,要么CPU虚焊,要么桥虚焊,要么内存松动,要么主板需要放CMOS电;秉着先简后难,CMOS放电故障依旧,拆下内存后发现内存槽一反一正,奇葩设计!

内存处理完重新插回故障依旧!换测试内存也不行,整板仔细观看没发现有掉件或扭曲的地方;这下有点不好搞了,看了一下桥,尼玛上面还趴两个显存!核心晶体又小,像07年生产的IBM笔记本上的芯片。显存上面还打了黑胶,不好搞!CPU倒是很干净,盘它!烙铁测试主板上为高温锡,架上BGA先预热再加焊一下,内心忐忑;完事儿立马简单拼装上电测试!电流:0.05-0.6-0.9-1.25-1.0-1.35-1.2(停2秒)-1.95-2.02-1.3……内心狂喜!赶紧装上散热器打上螺丝,迫不及待的开机测试,不出意外亮机!!!

但是发现这货亮机有点慢,要10秒钟!但不知道是否正常。但是进系统和运行都是挺快的,感觉不到卡!很欣慰,系统是银河麒麟,里面自带应用商店,内有1000+的应用,办公的套件是WPS,常用的应用都有。
美国佬如要彻底禁运芯片,搞科技封锁,我们也能挺得住,中国加油!!!
码字分享不易,请加分,谢谢!

 会员577723300鑫豆2025-3-20 11:05
 会员765393300鑫豆2024-12-30 07:29
 会员851418300鑫豆2024-12-28 14:44
 会员617152300鑫豆2024-12-8 17:09
 会员1191972300鑫豆2024-10-16 09:34

网友:
这机器 牛逼啊。。佩服

网友:
有幸见到国产机

网友:
龙芯搭配的内存也是一正一反

机器修的棒啊,敢动CPU!

网友:
楼主在牛A和C徘徊。。
这提手。。很快有喷子要说中国连提手都造不好了

网友A:
是来晚了吗,咋就收费了?

网友B:
看来以后国产的机器慢慢就走向人们的生活了呀

网友:
长见识了,这是基于ARM架构的处理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来以后国产的机器慢慢就走向人们的生活了呀

想多了,找个软件都难,任重道远

网友:
第一次见祖国的电脑,店家技术不错

网友:
不管工艺怎样,能做出成品就是一大进步,但咋这么不禁摔啊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C:
摔了一下,怎么是加焊CPU好了呢?难道是CPU摔虚焊了?不应该呀,一般摔的都是摔掉点或焊点摔掉了断线了,这样修好,会不会很快就返修呢?

网友:
现在政府配的都是统国产机  浪潮主机  也是飞腾2000的cpu

网友:
先加分占楼

网友:
这么好的机器输在了把手上

网友D:
楼主这个机没有保修了吗,  CMOS正极对地值为零,当时是不是没拔掉小电池测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个机没有保修了吗,  CMOS正极对地值为零,当时是不是没拔掉小电池测的

拔掉测量CMOS正极和地相连

网友:
引用 网友C:
摔了一下,怎么是加焊CPU好了呢?难道是CPU摔虚焊了?不应该呀,一般摔的都是摔掉点或焊点摔掉了断线了,这 ...

这货没有任何资料,好排除的都排除了,加焊就亮,就是CPU虚了嘛!多测试两天稳定了再让客户来取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来晚了吗,咋就收费了?

看评论就知道是加焊CPU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拔掉测量CMOS正极和地相连

这个有点意思  放久一点不知道有没有效果

网友:
国产还是不行啊,我自己的主机显卡插槽都摔变型的了还能正常使用呢

网友:
    以后可以找我准备搞个长城售后

网友:
牛X,这样都行,还被你弄好了……

网友:
咋这么不禁摔啊

网友F:
烙铁要怎么测试焊锡是高温还是低温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烙铁要怎么测试焊锡是高温还是低温的啊?

你用烙铁烫一下有铅的锡点,再烫一下无铅锡点,仔细看一下区别,往后就会自己判断了

网友:
第一次看到这种主板

网友:
搞cpu应该可以好 按照平常的一体机修

网友:
这个维修实例不错

网友:
这芯片还从来没有见过啊

网友:
15瓦的功耗  可以不装风扇了

网友:
4核心,主频3.0,16nm制程,才15W,太牛了吧!

网友:
有幸见到国产机,佩服

网友:
中国人做的东西就坑中国人

网友:
长见识了,厉害

网友:
国产崛起的必经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