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师,电脑主板是单条4G

楼主(2020-10-30):
请问各位大师,电脑主板是单条4G内存,怎么才识别到767MB可用呢!卡,,,,谢谢。

网友A:
和硬盘U盘一样,内存本身也会有点少,还有就是系统运行也会占用啊,还有就是32位系统认两G,64位认4G以上你这这么少有可能假的把

网友B:
部分系统检测原因,重新安装系统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和硬盘U盘一样,内存本身也会有点少,还有就是系统运行也会占用啊,还有就是32位系统认两G,64位认4G以上你这这么少有可能假的把

32位系统通常4G内存识别到2.75G可用,但现在有时候就能识别到2.75有时候就识别到767MB可用,识别到767MB的时候非常容易卡,内存是没有问题的。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部分系统检测原因,重新安装系统解决

你的意思是系统版本不合适吗?我这系统装了很多机都没这问题,谢

网友:
安装64位系统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