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瓶车充不进电 简单维修

楼主(2020-10-30):
小刀电瓶车 48V

接上充电器,就是绿灯,不转红灯。
换充电器一样绿灯。

去掉座子

充电接口弹片 万用表量了一下,正常

这有个白色2针接插件,通过这个去往电瓶。

接口已经烧坏。
直接剪掉,对接在一起。
简单粗暴

线头剥开,分成2股 对接,
提高接触面积和牢固度。
看初级电工手册学到的。

胶带缠好

通电,已经顺利转红灯,风扇起转。

充电器闲鱼淘的西普尔的。
原车自带的控制器是方波的。
骑行噪音比较大,起步比较陡。
控制器自己改装的,
正玄波的。速度也提升了10码。

网友:
还可以拆开改下低电压检测还能多行驶些路

网友A:
为啥不烙铁烫烫锡  然后涂点胶防老化再套热缩管    给自己用  要做好点啊

网友:
看来以后要是再烧,就连着座子一块儿给烧了

网友B:
这线接得太难看了。接成一条直线不香么,非要弄这俩大线头。

网友:
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只要敢上手就有修好的可能

网友C:
你真是 家的维系修 ,鸠摩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真是 家的维系修 ,鸠摩智

有次有个感冒的客户,骑着电三轮带一台打印机过来修,修好打印机,电三轮不启动,又帮他搞好。想给他治下感冒,让他去药店买几瓶水,我帮他挂点滴,客户害怕了

怕我失手,就没治成。

感冒挂水,我都是自己打的点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啥不烙铁烫烫锡  然后涂点胶防老化再套热缩管    给自己用  要做好点啊

这车子经常坏。
配件都快换完了。
这车以前是爱玛的,
壳子碎了。把后轮电机摘了下来。
去废品收购站置换了一台小刀。
轴承,内外胎,控制器,都是自己动手换的。
这车子在我手里,有10年了。

网友:
又是你鸠摩智

。电瓶车也搞!真的是修遍天下无敌手

网友:
厉害,全能王啊

网友:
维修啥都能修

网友E:
刚猛!鸠摩罗什大师 什么都搞!万金油!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刚猛!鸠摩罗什大师 什么都搞!万金油!

下一步就是修人。先拿自己练手。想把尽头牙给拔了,不知道可不可行。

H55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下一步就是修人。先拿自己练手。想把尽头牙给拔了,不知道可不可行。

这个贵阿,以前去拨过 二百多拨一颗!痛了差不多一个星期 !估计现在价格更贵了!二百多还是2012年的价格!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线接得太难看了。接成一条直线不香么,非要弄这俩大线头。

实用第一。
好看是下个世纪的事。
这世上,有用的东西,通常都是疙疙瘩瘩,一团乱麻般的存在。
华丽简介的东西,通常没啥用

网友:
技术好就是能干,什么都能修

网友F:
电动车能提速吗?需要换什么东西。造价贵不贵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电动车能提速吗?需要换什么东西。造价贵不贵

换控制器。
原来是方波的,换成正弦波的。
可以提6-10个码。
如果你的电机是宽幅的,
那就有的搞了。
48V的,可以直接搞60V或者70V控制器
,加1-2块电瓶。提速可以到60左右。

网友:
牛逼,全能王啊

网友:
优秀的老哥啊,什么都修,感谢分享

网友(2020-12-03):
引用 网友D:
有次有个感冒的客户,骑着电三轮带一台打印机过来修,修好打印机,电三轮不启动,又帮他搞好。想给他治下 ...

大师收下我的膝盖

网友:
大师我想买几个电瓶,有推荐么

网友:
简单。。粗暴。。猛

网友:
好牛逼的接线 999

网友:
电动车跑得越快,死得越快,交警天天抓,鸠摩智大师,你一点不慌吗

网友(2021-01-08):
这也太全能了 厉害厉害

网友:
鸠摩智你跑错论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