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MOS管没短路 但是发热是不是要拆了 阻值也正常

楼主(2020-10-30):
RightMOS管没短路  但是发热是不是要拆了 阻值也正常   加电短路了   要拆MOS管吗

网友:
X加电 短路  主供电没短路查哪里

网友:
说明有短路呀

网友:
管他三七二十一,换了就知道了,换了还是老样子,那就是驱动有问题,

网友:
把MOS从主板上拆下测量过更准确,如果阻值正常就是驱动MOS的芯片问题了。

网友(2020-12-02):
他三七二十一,换了就知道了,换了还是老样子,那就是驱动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