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卡,哇求大哥指教,en电压只有0.2v附供电芯片图

楼主(2020-10-30):
请教各位老师下这个en脚电压0.2v,vcc有3.3v该怎么处理哇,要换供电芯片吗

,还不会跑线,三极管看着好多凌乱了啊

网友:
全是乌龟壳的管子,厉害

网友A:
框的那地方是烧坏了吗?都变色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框的那地方是烧坏了吗?都变色了!

应该是焊油

网友:
这种卡就不要修了,不赚钱

网友B:
到手第一步就加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到手第一步就加焊?

现在二修以上的卡能有几个是没被加焊过得

网友B:
一般en有两个三极管都拆了就有en了,不行换ic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般en有两个三极管都拆了就有en了,不行换ic

就是不知道哪两个管

网友:
这么简单,表笔搭着en脚去找三极管或者复合三极管啊,估计在反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不知道哪两个管

用通断测测

网友:
这么多乌龟壳!!!

网友:
你试试 3V金手指哪里飞线到EN脚 强制出供电吧 有些卡EN脚没有3V输出 直接这样拉高看看 好多卡都可以这样修好

网友(2020-12-05):
看着脑壳疼,继续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