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A-H61M-DS2 rev4.0 usb失灵

楼主(2020-10-30):
一块GA-H61M-DS2 主板 USB在开机10几秒后失灵(刚开机正常的)测量USBOC_R 3.18V  USBOC_F  3.2V 应该属于正常。
测量D8的1脚和2脚都是5v 3脚3.3v 求思路

奉上图纸和点位

网友:
拆防静电的6脚管子,如果没用。那就不值得了

网友:
H61花精力太多不好吧

网友:
桥坏的几率也很高的

网友:
测显卡PCI  12V  3.3V  5 V对地!!!怕是短路了吧!!!

网友:
不懂得,也不能瞎说,希望楼主可以修好,分享出来。

网友A:
进BIOS 键鼠能用吗,能用先换个系统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进BIOS 键鼠能用吗,能用先换个系统试试

就是进bios 几秒后不行了。如果直接重启也不行,如果断电再开,又会好几秒

网友:
俺也有一块,这样的,相同故障,也是搞不好,想当废品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进bios 几秒后不行了。如果直接重启也不行,如果断电再开,又会好几秒

先把USBOC分压电阻换了试试,有时候有3V不一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