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谅我这老残手和我那2元店带回来

楼主(2020-10-31):
原谅我这老残手和我那2元店带回来的烙铁吧,有个事情请教大神,怎么用万用表测量电容啊,随便从二代内存条拆了颗最小的电容补上去了就是图二的位置,可是不敢上机啊,显卡是V星的n460gtx768m,听说是当年的神卡

网友A:
你确定换上去的是电容就没问题,大胆试机,顶多没显示而已,你那2元买的洛铁的确不咋的,焊成那个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换上去的是电容就没问题,大胆试机,顶多没显示而已,你那2元买的洛铁的确不咋的,焊成那个样子

关键是手残啊,抖的一匹,已经上机试过了,驱动完美打上,甜甜圈也烤了二十多分钟,没啥问题,不蓝屏不掉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