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n460gtx768m断线掉电容,求教老师傅图二那个电容容量怎么测

楼主(2020-10-31):
原谅我这老残手和我那2元店带回来的烙铁吧,有个事情请教大神,怎么用万用表测量电容啊,随便从二代内存条拆了颗最小的电容补上去了就是图二的位置,可是不敢上机啊,怕直接boom,显卡是V星的n460gtx768m,听说是当年的神卡,还有张翔升的gts450 终结者1GB的,也掉了好几个电容,还掉一个电阻,有维修图或修过的老师傅给评论一下我亲自拜请,还有张双敏速配2 gtx550ti 1gb的,是可以点亮的,但是挑驱动,最新的装不上,快装完的时候会死机

网友A:
随便装个大小一样的就得了吧!!!你说的问题跟电容没关系吧!!

网友B:
掉的耦合电容,补大了容量不认卡的补小了也没啥用,同位置拆一颗补上就没问题了

网友C:
补不了 就在金手指电容对下的金手指哪里正反面贴透明胶沿申到尾部全部贴了 屏蔽8X 开机就可以亮机正常使用 反正8X性能基本上没有什么跌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随便装个大小一样的就得了吧!!!你说的问题跟电容没关系吧!!

图中这张卡是显存背面的电容磕掉了,补了一个内存条的上的,下头金手指那块是断线了,不是补的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掉的耦合电容,补大了容量不认卡的补小了也没啥用,同位置拆一颗补上就没问题了

图中那卡补的是显存电容不是耦合电容,耦合电容那块是断线了,补了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补不了 就在金手指电容对下的金手指哪里正反面贴透明胶沿申到尾部全部贴了 屏蔽8X 开机就可以亮机正常使用 反正8X性能基本上没有什么跌

还有这种操作?!小白不懂,求教啊,那张gts450就是掉了两个耦合电容,但是在我的x58上能点亮,没试过驱动能装不,关键核心背面还掉了三个电容,旁边一个电源ic附近电阻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