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F5-572奇怪故障客户说开

楼主(2020-10-31):
宏碁F5-572 奇怪故障 客户说开不了机。接机维修 上电居然无待机电流

!开机30次能亮1-2次,拆开屏幕每次都可以开。高于0.6安电流就可以亮屏。低于0.6安电流屏幕不亮,机器也不能正常启动。拆机测试没短路 都正常。试刷BIOS 居然可以每次可以触发亮机了…… 奇怪点还是可调电源无待机电流。能适配器开机 能用电池开机

网友:
我的也是这个故障,可调电源也待机电流,适配器可以开机,点不亮

网友:
拆开屏幕次次能亮,最后竞然是BIOS问题,现在的机器越来越不按常理出牌了

网友:
不错,不错,这帖子 ,很棒

网友:
现在的机子都是非比寻常的

网友:
用原配电源才得,华硕也遇到过

网友:
这才三位显,要四位显示才能看到呢,好多机器现在待机都是0.001的电流了。

网友:
I2C通讯了解下

网友:
BIOS是通病吧

网友:
BIOS是万能的 不知道吗?

网友A:
Pe不错,可以分享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Pe不错,可以分享下吗

老PE 了 一只很强大很简洁

网友:
三位的肯定看不到待机,0.00几

网友:
头一次看到比我还懒的,居然连bios芯片都懒得拆卸了,直接在主板上刷。666

网友:
求pe链接,看起来很吊的感觉

网友:
现在修机刷BIOS的越来越多了

网友:
BIOS 问题越来越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