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好]
DELL E5470 LA-C632P BIOS

楼主(2020-10-31):
X宝买的 BIOS 直接刷直接用 不用改ME开机大概10秒左右。楼主上传,别人未测试,下载测试正常的记的留言反馈     -版主留

网友(2020-12-14):
我先下来试 一下。一会给答案

网友:
亲测,可以亮机。速度也还不错

网友:
在我机器上确定点不亮,替换ME也试过,板号C632P,原机故障是能显示,USB不能用

网友(2021-07-09):
一刷就亮机  顶上去
001:  编程器未连接。
002:  编程器未连接。
003:  编程器未连接。
004:  USB : 4.92V
005:  序列号:20200331171039-014593  ,PCB V1.80,Boot V1.00
006:  >------------------------------------OK---------------------------------------<
007:  引脚接触良好。
008:  自动识别到64个ID相符的型号。
009:  当前所选:GD25Q128B@WSON8,容量:128M位,16M字节。
010:  http://www.ifix.net.cn/thread-2550-1-3.html
011:  >------------------------------------OK---------------------------------------<
012:  引脚接触良好。
013:  芯片ID校验正确。
014:  UniqueID:0x720043030304736
015:  开始读取芯片......
016:  状态寄存器1数值:0x0,状态寄存器2数值:0x2 。
017:  缓冲区数据累加校验和:16位_0x0001 ,32位_0x93000001 ;
018:  用时:9.986秒,平均速率1680073字节/秒。
019:  >------------------------------------OK---------------------------------------<
020:  文件已保存。
021:  D:\2345下载\WWW.CHINAFIX.COM迅维网_LA-C632P\LA-C632P.BIN
022:  文件已载入,累加校验和:16位_0x0404 ,32位_0xA47A0404 ;
023:  引脚接触良好。
024:  芯片ID校验正确。
025:  UniqueID:0x720043030304736
026:  开始写入芯片......
027:  自动擦除...
028:  擦除成功,用时:50.43秒。
029:  开始写入...
030:  写入成功,用时:75.76秒。
031:  自动校验...
032:  校验完成,用时:7.587秒。
033:  状态寄存器1数值:0x0,状态寄存器2数值:0x2 。
034:  用时:83.41秒,平均速率201141字节/秒。
035:  >------------------------------------OK---------------------------------------<

网友(2022-09-20):
刷上去,驱动都正常,但是好像20S左右显示

网友(2022-11-04):
làm sao để có điểm tải xuống.. vậy mọi ngườ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