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OPPO R11/R11ST/R11S plus刷机包下载线刷固件资料下载密码教程刷机解锁平台下载方法

楼主(2020-10-31):
OPPO R11/R11T/R11PLUS,OPPO R11S/R11ST/R11Spluskt忘记密码怎么办,解锁教程方法.怎么解锁pojie开机屏幕锁密码解锁平台下载工具下载,图案帐号恢复不了出厂的指纹密码.解锁平台工具固件OPPO R11/R11T,OPPO R11S/R11ST/R11Splus机友自己设置了安全的锁屏九宫密码或者数字密码.设置后忘记没办法解开使用.恢复出厂或者升级刷机后不开机定屏变砖的机器这些难题现在和大家分享下解锁平台工具包和卡线刷升级固件ROM包的教程

手机OPPO R11/R11T/R11PLUS,OPPO R11S/R11ST/R11Spluskt升级固件官方系统卡刷方法:
手机如果是简单的升级或者装软件删软件中毒之类影起不开机定屏OPPO的可以用这里提供的第一种方法:选择清除用户数据关恢复出厂及刷机官方包可解决系列对应你的手机型号选择需要的包下.点击打开提供的官方正式原版包连接.然后在你的电脑上或者浏览器打直接打开然后下载到电脑上.再放进手机内存放不进去的照后面的流程进行引导后操作如果是卡刷解不了屏幕锁指纹图案锁数字密码帐号锁或者降级不了不开机手机没办法卡刷还原.就用下面的线刷方法线刷即可!先分享卡刷固件R11/R11T plus直接官方下载即可
固件只适用:OPPO R11S 机型解决屏锁数字指纹九宫锁帐户锁定屏不开机官方正式版
包下载地址:http://bbs.coloros.com/forum.php?mod=phones&code=rom&pid=145

固件只适用:OPPO R11ST 机型解决屏锁数字指纹锁帐户锁定屏不开机官方正式版
包下载地址:http://bbs.coloros.com/forum.php?mod=phones&code=rom&pid=146

固件只适用:R11Splus机型解决屏锁数字指纹帐户锁定屏不开机官方正式版
包下载地址:http://bbs.coloros.com/forum.php?mod=phones&code=rom&pid=149

固件只适用:R11splust机型解决屏锁数字指纹锁帐户锁定屏不开机官方正式版
包的下载地址:http://bbs.coloros.com/forum.php?mod=phones&code=rom&pid=150

对应你自己的机型号这个连接然后在我的电脑或者浏览器上打开输入密码点下载后打开就有了.下好它其它的按下面的方法操作
把前面下载固件包放入手机根目录。(根目录就是手机储存的最上面一个目录)把手机用数据线连接上电脑,选择‘储存装置’,把手机固件粘贴进根目录。
粘贴进去后准备进入恢复模式
1.长按电源键,待到一个弹窗出来。
选择重启,然后一直按住音量键下,即可进入OPPO恢复模式也就是RE。
2.手机关机后,同时按住开机键和音量键等手机产生震动即可松手进入OPPO恢复模式。
直接点击‘简体中文’

3.直接点击‘清除数据和缓存’

4.清除并确认
点击‘安装升级文件’

找到刚才放在根目录的刷机包升级中,
此时只需等待升级完成即可,不要做任何操作。
升级中刷机完成后直接点击‘重启’,完成刷机

手机OPPO R11/R11T/R11PLUS,OPPO R11S/R11ST/R11Spluskt线刷包和线刷教程步骤的线刷包合集+平台+驱动.教程.放在盘上了.
包的下载连接: https://yun.panbadu.com/list.php/R11  放在盘上了快速下载连接: panbadu.com/index.php/s/qktJ82z4nNZfB3n  复制这个地址.在你的电脑上或者浏览器上打开.粘贴回车键确定打开.进去下载好后解压它用.

2.手机定屏画面连电脑或者是手机关机后按音量-键9008连电脑 及按音量-键+电源键连电脑.
连接.此时自动识别安装驱动.提示已连接后

3.接着找到【MsmDownloadTool.exe】文件,直接双击打开,接着对资料进行校验,如果OK 进行下一步
里面找到平台右键.以管理员身份打开.或者直接双击打运行
然后弹出选择型号: 自己手机后壳下方.标明的是什么型号.就选什么型号

选好你自己的型号.里面有专用版包下载包的地址提供的.照上面包提供的方法操作即可
4.如果确认没有问题之后就点击 Start 开始刷机,刷机过程中软件会有进度条显示:

5.完成了后软件会有刷机成功的提示,

6.此时完成后手机会自已显示OPPO重启开机.我们拔数据线等待开机即可进系统后就是全新正式原版系统了

网友A:
可以用成功能解上的

网友:
卡刷可以解锁码、确定吗?卡刷的时候就要密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成功能解上的

是线刷可以解锁吧?

网友:
手机技术学习了

网友:
现在绝大部分手机进RE双清也需要输锁屏密码

网友(2020-12-01):
是线刷可以解锁吧?

网友:
饶了一大圈  线刷包要收费的  白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