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块主板接CPU供电,主板加电大

楼主(2020-10-31):
这块主板接CPU供电,主板加电大概在5秒钟后断电,拔掉CPU供电后没有断电的情况。有CPU供电的情况下实测CPU供电情况有1.3伏左右的供电,且CPU有热量,检查CPU供电上管下管以及电容电感没有发现异常。在没有CPU的情况下加电也一样断电。有哪位大神指点迷津

网友:
CPU能发热说明CPU相关供电基本正常,你提供的材料太少了,用诊断卡测一下,看看诊断卡的复位信号灯亮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