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烧成这样子,板层也烧焦了。你们都怎么处理的?

楼主(2020-10-31):
mos管烧成这样子,板层也烧焦了。你们都怎么处理的?

我可能要扔了吧。。。你们都是怎么处理。?

网友:
看过大神   修这样的  性别的显卡上挖铜皮  移植上去

网友:
挖干净,然后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网友:
大神都是挖干净,飞线

网友:
看大佬们都是刮干净  然后从料板上把一块铜皮下来  用绿油贴上然后再刮开  上锡

b站有个专门修显卡的  星宇大叔  一手绝活,把板子挖的千疮百孔都能修好。

网友:
太难了  要好厉害的技术能修呢

网友:
切了这 块烧了的

网友:
挖掉飞线就好了,修了个1063就是挖了一大片挨个飞得

网友:
来我这里换不锈钢

网友:
挖干净  检查前后极是否存在问题  第一层绿油  第二层环氧树脂填充  打磨平整 上一层薄环氧树脂粘贴铜箔  上CNC恢复印刷图样 上绿油 打磨出触点  上锡  上元器件

网友:
电子产品翻新笔记

网友:
不好修了,建议当料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