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B470e 进水,过热,烧板,烧U

楼主(2020-10-31):
能点亮,不开机!!  电流达到1.4A

先拆再说!!   客户描述键盘乱跳,  那一定是进水了!!果然!!

顺风耳大法,听出了mos管烧了!!开机还有电流证明已经完全击穿!!连脚都糊了!!  拆掉芯片果真如此!!

反向测量处理器内阻12左右,刚好有个b820一样的U 换上测量内阻15左右,因为处理器供电是有1.几V我现在忘了,能怀疑的只有处理器了!!

换上处理器开机,可以换机!!搞定!!

由于手上没有mos管,驱动ic脚也是短路了,只能不装了!!待机 700多毫安, 满载1.2A左右,两相供电应该是可以。

烧板原因是灰过多,散热不良,引起烧mos管!

网友A:
少一路感觉功率可能不够,这管与驱动也就几元钱,又是经典的铁壳管的通病,一烧就19V直接入U,接着CPU也烧坏了,这主板设计就是让你不要修了!坏了,直接换机!

网友B:
前段时间修好一个   后来坏了  把u给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少一路感觉功率可能不够,这管与驱动也就几元钱,又是经典的铁壳管的通病,一烧就19V直接入U,接着CPU也烧坏了,这主板设计就是让你不要修了!坏了,直接换机!

能把mos管烧糊了,功率应该是很高!

散热做好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段时间修好一个   后来坏了  把u给烧了

便宜的搞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