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插了显卡,连电脑不走马的怎么修?思路在哪?

楼主(2020-10-31):
遇到插了显卡,连电脑不走马的怎么修?思路在哪?
遇到修修供电,换换gpu何显存,还可以一战。
这种思路在哪?
插上显卡,正常的主板,风扇转,但是自检不过,键盘灯都不亮了。

网友:
还是换GPU啊。

网友:
测显卡PCI  12V  3.3V  5 V对地!!!怕是短路了吧!!!

网友:
明显显卡有短路了,去修显卡

网友:
显卡不过自检,你的显卡可能显存坏了

网友:
测显卡PCI  12V  3.3V  5 V对地!!!怕是短路了吧!!一般核心坏这样吧

网友:
很简单,拔掉显卡

网友:
测显卡PCI  12V  3.3V  5 V对地!!!怕是短路了吧!!

网友:
  先测供电阻值,阻值正常上机跑诊断卡看一下代码,然后跑下显存测试咯。
  试试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吧,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资料更新快,支持双开,无需加密狗,不绑定电脑,支持多账号随时随地同时登录。现在注册还能免费获得VIP会员特权,点击链接开始使用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5415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