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S41进水简单维修

楼主(2020-10-31):
客户带来一台联想S41笔记本,客户描述不开机.插电测试待机0.008按开机键不触发,告诉客户是主板问题报价后客户同意维修,当拆机后看到主板后真想一首凉凉送给他

先用洗板水给它洗刷刷,洗过后发现腐蚀不是特别严重,有两个地方断线,下图是补过线的图片,应该能看到断线的位置

补好线后上机测试一切正常维修结束,最后来个亮机图,没什么技术含量,工具到位这这种维修没有太大的难度最重要的是要有显微镜,没有显微镜的话找断线的位置的话可能会有点吃力

网友A:
这个机器有图纸吗  没掉件吗

网友:
看起来挺严重 清理完没伤着重要地方

网友:
幸好只是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有图纸吗  没掉件吗

没有找图纸,不知道有没有,主要是没有掉件

网友B:
进水的 就是怕有暗病 会返修

网友:
没伤着重要地方

网友:
io居然没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进水的 就是怕有暗病 会返修

用了两天了,估计问题不大,有问题了再修,进水的机器有时候就是问题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