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Q24738H不过隔离的问题

楼主(2020-10-31):
手上惠普笔记本,两台都是不过隔离保护,充电芯片都是BQ24738H,后级没有短路,电池可以开机。插适配器指示灯都不亮,不过PQ1003, ACDET有3.3v,这个电压还受控与PQ1010,只要强制导通pq1010,ACDET 变成2.8V,隔离就能过,问题是要导通pq1010的话2脚要高电平,2脚上拉+PRWSRC,+PRWSRC要导通pq1003才会有,这就矛盾了。pq1010还受控与pq1011,pq1011要截止,从电路图看PQ1011插上适配器就一直导通状态,请大佬出来帮我解答解答。

网友:
不用电池,直接拉线到公共点,

网友:
看过有人说把PR1033拆了,试试

网友:
芯片24738H,第2PIN是检流电阻的正端,那不是上拉。还有PQ1010第2脚是低电平的,通过插入适配器导通PQ1011拉低,PQ1010MOS管截止,ACDET脚是通过PR1031和PR1032串联分压得到2.6v左右,才满足要求

网友(2021-02-22):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
慢慢查吧,没进过水吧

网友A(2021-05-10):
楼主你的解决了吗,我也碰到一台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的解决了吗,我也碰到一台也是这个问题。

适配器检测脚的问题,在没有原件的位置加个上拉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适配器检测脚的问题,在没有原件的位置加个上拉电阻就可以了

acin吗, 加多大的,我的是换了一个bq24738没好,又换回来就好了,这款机要原装充电器开得机

网友:
AD_ID这个信号

网友:
电池这款不是很懂来学习一下  有会的给指点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