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傅们帮忙看下这是什么品牌的主板

楼主(2020-10-31):
收了一个平板电脑,windows系统的,由于平板电脑的牌子已经不见了,想配个电源适配器,结果不知道多少v,测量了一下电池是8.4v,用12v充了一夜就充了15%,现在想按主板型号去找下,主板型号是P91A MB REV1.1 ,师傅们有见过这样的主板吗?

网友A:
这样难看的出吧,杂牌的话,很多牌子用同款板,不像笔记本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难看的出吧,杂牌的话,很多牌子用同款板,不像笔记本

平板 主要是不知道用多大的电源适配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难看的出吧,杂牌的话,很多牌子用同款板,不像笔记本

问题是只要知道哪款机器用这个板子就知道用多大的电源适配器了

网友B:
看电源接口电容参数预估一下吧。14.16可以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电源接口电容参数预估一下吧。14.16可以试试吧

全部是贴片电容 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