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H61-MLX3PLUS R2.0不显示通病与相关事项

楼主(2020-10-31):
P8H61-MLX3PLUS R2.0 症状:第一次开机显示,接开机按钮关机再开机显示屏亮绿灯但是不显示,按下开机按钮又关机了,说明主板工作了但是显示部分出现问题。找了通病处理 清除两个822排阻, 这个也防静电管子,显示器VGA线和VGA接口铁壳之间,也是拆掉。最后还是老毛病。刷下BIOS试试吧,竟然可以了。附上亮机BIOS。

网友:
高手啊,这样也行

网友:
拆了不用补吗

网友:
822肯定要补的吧

网友:
碰到过一样的问题,论坛里面有人发过的,刷bios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