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V星GS60笔记本外接显示器

楼主(2020-10-31):
求助 V星GS60笔记本  外接显示器正常 显卡驱动也正常  自带屏幕不显示  不插屏幕测1234脚无电压  5只有1.2V  6没有 37-38-39-40测电压20V 插屏幕1234脚对地短路  不插没就短路  这是什么情况  也没个图纸

网友:
屏3.3v供电短路,屏线或者屏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