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帮忙看看

楼主(2020-10-31):
新手学习,问问大神是不是南桥挂了,怎么处理

网友:
1.05v只有0.6v吗?不一定是南桥坏了,碰到更多的是1.05v的转换电路问题

网友A:
判断南桥坏,打值。测出低电压是不能判断桥坏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判断南桥坏,打值。测出低电压是不能判断桥坏滴

这个0.6v,应该很好修,去量324的参考电压 ,输入0.6v,则分压电阻坏,输入1.05,则324坏。还有可能超频芯片也有可能拉低这个电压。一个一个查吧

网友:
这个mos管我量了,左边脚3v多点,中间1.0v右边,右边0.6v,正常情况右边脚不应该有1.0v吗?

网友:
量一下板供电的电容打一个阻值多少,有些主板阻值在10欧也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