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有没有细的飞线 又绝对是绝缘的中间?

楼主(2020-11-01):
如题 0.1 更细的 中间绝缘   有些飞线写的绝缘 但中间一段是还是要用绿油再处理   有没有绝对绝缘的?不用绿油两条线搭在一起也不会串电

网友A:
这种是0.02的带绝缘层,最细的好像是0.007银线

网友:
耳机线,怎么样?

网友B:
从来不买这线 把客户换下来的风扇拆了有的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是0.02的带绝缘层,最细的好像是0.007银线

我也有0.02 和银线   0.02的搭在一起会串电 如果不用绿油绝缘 跟地搭在一起也会短路,你的这个什么牌子的0.02?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来不买这线 把客户换下来的风扇拆了有的是

风扇的有这么细呀?

网友:
听筒线绝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