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笔记本屏幕不亮

楼主(2020-11-01):
因为电容短路原因,烧了保险,造成拉低电压,背光,不亮,更换解决问题

网友:
屏灯电路、哪个电容?

网友:
这叫有图 ,没真相~~~~~~~

网友:
修好收钱

网友:
电容直接扣掉啦,烧了F7

网友:
只是一个电容还好了,要是高压板真出问题不好搞

网友:
tinkpad通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