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能认识无线网卡

楼主(2020-11-01):
(无正文)

网友:
无线网卡的硬开关,软开关有没有打开,还有官方下载驱动

网友:
估计是老笔记本了,看下外壳上有没有左右拔动的开关,另外联想等 笔记本还有键盘上软开关要打开

网友:
无线网卡20脚屏蔽了

网友:
是不是惠普,或者是老奔奔。

网友:
老本本,xp系统,够老的了,天线插没插啊

网友:
开关打开了没有

网友:
xp系统,够老的了,天线插没插啊

网友:
这情况是没有打开WiFi开关

网友:
开关没开  上不了网的

网友:
看看键盘上的快捷键   还有是不是不支持信号类型

网友:
无线开关啊  如果是联想的好多要官网的电源管理驱动才可以开启键盘的开关

网友:
看看无线网络指示灯亮不亮,不亮就是没开,再看看键盘上F1到F12之间,有只键上面有无线网络标志,再百度一下你笔记本型号如何开启无线网络,

网友:
EM电源管理程序没安装,无法打开无线开关。

网友:
换上一张网卡就知道了,不过要支持的型号才行,否则识别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