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鑫智造登陆问题

楼主(2020-11-01):
这是什么问题  已经两天了 官网也登不上

有遇到过的吗

网友:
上样的,应该是双休日,还没处理

网友:
可以登录啊,你的是什么版本,去官网下载最新的就好,官网从论坛这里进去可以进

网友:
版本太老了,这是最新版3.0

网友:
我也是老版本登录直接停止运行,下3.0的登录旧提示获取登录验证失败

网友:
您好:鑫智造运行有问题的(包括打开报错和提示登录验证失败),请按照下面流程操作:
第1步,下载群文件中最新3.0版本
第2步,运行"一键解决鑫智造无法登陆.bat",如果提示找不到文件,请把群文件的HOSTS文件放到这个目录C:\Windows\System32\drivers\etc

把群文件中的HOSTS文件放到这个目录C:\Windows\System32\drivers\etc

运行群文件中的"一键解决鑫智造无法登录.bat"

增加多台服务器,目前还在调试,多多少少会有一点问题,感谢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