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技嘉主板H81 迷一样的问题。

楼主(2020-11-01):
买了一块技嘉主板H81 ,开关电源正常使用。然后cpu使用12v电源,别的我用了4组电压 12v 待机5v 3.3v 5v都是线性电源,直接通过飞线进24p座子。然后3.3v 直接短路了。前提是电源都是正常的。以前通过这样的方式华硕z87 狮鹫 板子完全可以的。现在是搞不懂,不同的主板开机方式不一样,怎么会让3.3v短路的呢,别的5v 12v 都是正常的。5.5v待机时正常的。电源板也没问题的,哪位大大帮我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
没有PG信号

网友:
就是说主板没pg信号,这个我可以理解,怎么会让3.3v短路的呢,谢谢

网友A:
技嘉主板上的设计:5V 3.3待机时都有个5VDUAL和3.VDUAL电压,通过一个MOS管控制同时接到5V和3.3V主电源上,目的是开机后能提供给主板上稳定的足够的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技嘉主板上的设计:5V 3.3待机时都有个5VDUAL和3.VDUAL电压,通过一个MOS管控制同时接到5V和3.3V主电源上, ...

那我4组电压同时上是不是不可以的啊。怎么会引起短路的呢,然后也就是3.3v短路了,别的都是正常的。

网友:
原来的华硕z87鹫齿虎板子我就是瞎接的,也是4组电压一起上是可以的,前几天焊锡掉芯片附近,先是变压器有哼声的,次级掉电压,但是稳压电源3.3v输出正常的,这个可能开始还是轻微短路,才用了一天就短路掉了,当时还以为变压器功率不够,然后就重新买了一块主板,就是技嘉的h81。现在都烧光了,我又买了同样的z87 鹫齿虎华硕的。但是不敢再上电了,想来论坛请教主板大师问问清楚,到底怎么回事。我是玩hifi的,都是用线电的。谢谢各位老哥,

网友B:
有些电路设计原因,不能同地之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些电路设计原因,不能同地之类的

哦,就是不同的主板设计不同,可能高档点的主板设计完善吧。

网友:
我估计直接上电的话,是不是把mos管打穿了。就是3.3v dual和3.3v使用的mos管,有没有哪位知道的这个原理

网友:
问题找到了,是我自己的变压器短路打坏了所有的主板,这个短路也是奇怪的,电压是正常的。接负载的话可能发热引起变压器内部短路

网友:
拆卸下来变压器看看,好像又没坏,这下就糊涂了,主板上电需要顺序的吗,同时上电我估计是不行了。这个有没有哪个大佬知道为什么同时上所有的电压是不可以的,原理是什么,谢谢

网友:
搞不懂楼主说的是哪些故障

网友:
就是主板的24p 我是用了4组电压一起进去的,以前用的z87华硕主板是可以的,后来用了半年,也不知道是焊锡短路呢还是怎么的,反正坏了,我就新买了一块h81技嘉的主板,我想当然的以为可以一样的上电,开始用正常的开关电源,这个技嘉主板是正常工作的,然后我还是一样的4组电压一起进入主板,4组电压是待机5v 12v 5v 3.3v。然后主板不动,测量了一下,3.3v板子上的短路了。所以想问问是不是主板的上电需要顺序的,假如是需要顺序,原理是什么,谢谢各位师傅

网友C:
不按规矩办事当然容易出问题,主板的上电时序当然有它的道理(个人认为主板和保护全面的电源都一样,原理没必要深究,我等又不是工程师,能入门,会修板才是最重要的)

现在会识货才是重要的,被忽悠,交了智商税才是可耻的。

网友:
我以前的主板华硕z87 鹫齿虎根本就不需要pg信号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按规矩办事当然容易出问题,主板的上电时序当然有它的道理(个人认为主板和保护全面的电源都一样,原理没 ...

你的意思啥不用,只要赚钱就行了,是吧

网友:
HI-Fi用输出波纹很低的电源就可以了,没必要用线性的吧。如果CPU和显卡的功耗大一点,估计线性电源会扛不住的。再说每一块主板有时序的,不能乱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