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电视]
灰屏有背光,逻辑板接任何一屏线后VGH和VGL无电压,

楼主(2020-11-01):
请教大家,灰屏有背光有声音,如图逻辑板,逻辑板接任何一屏线后VGH和VGL无电压,不接两屏线时VGH和VGL电压则正常。是屏坏?还是逻辑板的什么原因?

网友:
接上量一下是否短路了

网友A:
查下驱动板看看,用通用版点要看

网友:
这样应该是屏有问题了,拆一边试试

网友:
屏问题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拆掉到屏的一侧排线 你会有发现

网友:
屏的可能性比较大啊

网友:
单独插一个排线试试

网友:
屏线单独插任何一个或者两个全插都不行,如果是屏坏,怎么能两侧同时坏?如何着手修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下驱动板看看,用通用版点要看

您好,我感觉也是逻辑板,屏线单独插任何一个或者两个全插都不行,如果是屏坏,有可能两侧同时坏?我现在手上没有通用版,如何着手修呢?

网友:
这样应该是屏有问题了

网友:
用点屏仪试一试

网友:
有的屏有回路,单边插排线一样保护,多数是TAB内部短了

网友(2021-01-09):
屏的问题了

网友:
是平的问题没错

网友:
首先怀疑边板短路,次之就是COF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