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PN:VJ4YX,Rev:A00 已解决

楼主(2020-11-01):
今客户送来DELL PN:VJ4YX,Rev:A00 品牌机主板一块,问题是电源接口8批烧坏 ,还把其他线路烧断经过测量无短路,手上没有4批接口于是用24批接口改了一个4批口安上后又把断线飞好,加电不安内存报警,安内存后不过,于是刷BIOS,刷过后发现亮机十分缓慢得30秒后才能亮机,怀疑BIOS有问题,还好有一块一模一样的主板,把另一块倒过来后发现故障依旧,又在论坛上下好多都是一样亮机缓慢,最后和好板对比发现好板上一个MECLR1跳帽的两个针脚有跳帽, 而亮机缓慢得板却没有跳帽,最后料板上找了个插上后瞬间就亮机了,不知各位同仁谁知道此跳帽没有为啥会造成亮机缓慢?可在评论区留言。

网友:
晒上自己制作的品牌机8批和14批转接线。

网友A:
改下BIOS就好了!应该是没有ME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改下BIOS就好了!应该是没有ME了!

这个和ME没关系,只要取掉那个跳帽,原厂和原板都得30秒才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和ME没关系,只要取掉那个跳帽,原厂和原板都得30秒才亮

短接1-2脚是禁用ME  可不是亮机快吗!

网友:
感谢分享,很好奇这个跳帽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短接1-2脚是禁用ME  可不是亮机快吗!

如果真是ME问题的话那为啥我之前好板,把跳帽取了也是一样亮机慢里?总不能厂家出厂ME都有问题所以才做了个跳帽吧?

网友:
不用好奇,工程师的设计哪是你我可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