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打印机高好吗?OKI

楼主(2020-11-01):
好几个打印机 OKI 5100F 5500F+ 打印的时候,有时正常,不时不正常 ,不正常的时候,突然卡 卡 声,头好像撞到了什么,然后就打右边去了,左边就空白了,这个是什么原因,色带框换过,没用
打印机

网友:
很简单的问题啊,兄弟,就是 冬天了 缺油了,缝纫机油加上就好了

网友:
这边建议你先把它拆了,看看是哪里的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