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灰屏维修

楼主(2020-11-01):
客户拿过来装系统正常开机。然后装机装系统之后重启就灰屏了。多谢师兄们帮助我解决问题。

网友:
CPU对地阻值是一。显卡对地阻值是五。然后我师兄他们说要刷Bios就好了。

网友:
BIOS坏也会啊,收藏了

网友A:
有次遇到个做系统的,系统做完之后重启下电脑结果暗屏了,拆开发现屏上有个电容短路了,保险都烧了。

网友B:
这是故意把图拍模糊?现在BIOS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故意把图拍模糊?现在BIOS容易坏

手机太烂了,像素比较差。

网友:
刷bios好了?

网友C:
灯亮风扇转的话,看看内存条有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灯亮风扇转的话,看看内存条有没有问题

如果可以开机但屏不亮可能内存条有问题

网友:
运气不错,赶快去买彩票

网友D:
现在死在有技术,但是没有电脑修啊。

网友:
拍得不好,不过还看得出来

网友:
对的就是刷BIOS好的,那天在群里问的

网友:
忘了说下,你这手机拍照水平也太烂了,故意的?伤我的视力哦

网友:
新手进来学习

网友:
为什么我看不到图片?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是显卡驱动不对或者显卡问题 刷BIOS 能好就一头雾水了

网友:
哈哈,我今天也收到一台G480的机子,客户拿过来说进不去系统,到我手上能装系统装了个系统,重启就灰屏了,以为屏坏了害我重新找了一块屏和外接一样灰屏,这时才想起刷个BIOS看看一刷就OK,正在烧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死在有技术,但是没有电脑修啊。

把技术传授于我吧

网友:
装个系统都有风险啊

网友:
厉害了    跟检钱一样  我咋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次遇到个做系统的,系统做完之后重启下电脑结果暗屏了,拆开发现屏上有个电容短路了,保险都烧了。

这个我也碰到过,装完系统发现是暗屏,屏上19v短路,一个电容的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