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蓝屏重装提示0x8007025D

楼主(2020-11-01):
这两天收到一台笔记本和一台台式机,不同的客人,都是说机子经常蓝屏。就想说先装系统试试看,结果两台机子都一样。装系统到一半提示错误0x8007025D说无法拷贝文件。我是用U盘装系统,查了下都说是U盘系统有问题,重新做了两个U盘系统,官网的工具做的,结果还是一样。但是这种情况一般会是什么问题呢,台式机换过内存试了一样,那就只剩主板和cpu了。希望有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
硬盘和内存检查下看是否有坏道,台机内存换根好的

网友:
使用PE自带的工具检测内存和硬盘是否有坏道等,如果都没问题的话,很有可能还是你U盘的问题

网友:
找板子南桥和BIOS里面的CPU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