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鑫智造软件突然间打不开,这是什么

楼主(2020-11-01):
鑫智造软件突然间打不开,这是什么情况?那位大神知道,请求,谢谢

网友:
我的也是.从昨天开始就是这样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根本没有人回答或者解决办法

网友A:
您好,周日客服休息,回复的不及时请谅解!
鑫智造运行有问题的(包括打开报错和提示登录验证失败),请按照下面流程操作:
第1步,下载群文件中最新3.0版本
第2步,运行"一键解决鑫智造无法登陆.bat",如果提示找不到文件,请把群文件的HOSTS文件放到这个目录C:\Windows\System32\drivers\etc

把群文件中的HOSTS文件放到这个目录C:\Windows\System32\drivers\etc

运行群文件中的"一键解决鑫智造无法登录.bat"

增加多台服务器,目前还在调试,多多少少会有一点问题,感谢理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您好,周日客服休息,回复的不及时请谅解!
鑫智造运行有问题的(包括打开报错和提示登录验证失败),请按照 ...

3.0的也下不了呢,,运行"一键解决鑫智造无法登陆.bat"
调试服务器还要多久?

网友:
引用 网友B:
3.0的也下不了呢,,运行"一键解决鑫智造无法登陆.bat"
调试服务器还要多久?

您好,如若还是不行请联系鑫智造客服QQ2893260865远程协助。

网友C(2022-09-02):
我的也是打不开了,凌晨l点多就是这样,空白上面光有英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