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7-7447 da0am7mb8d0 开机电流0.18维修

楼主(2020-11-01):
      DELL 17-7447 da0am7mb8d0 开机电流0.18维修   拆机检测待机电压3、5V,内存,桥,显卡供电都有,就没有CPU供电,测量CPU电感0欧,感觉CPU供电芯片有短路,拆掉三个电感,一个一个测量供电芯片,检测到PQ45坏了,拆掉后,上好电感对地阻值有4欧。然后上电,屏幕完美亮机。坏了的芯片我也订了,等到货就好了。

网友A:
想问楼主,PQ45坏了,为什么订芯片,难道芯片你是拆的其它机器上试机的。

网友:
运气好 C没有挂

网友B:
居然cpu没有死。 运气好

网友:
谢谢了学习了支持迅维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想问楼主,PQ45坏了,为什么订芯片,难道芯片你是拆的其它机器上试机的。

拆了芯片,没有上,机器也可以亮机的,我害怕用不了多久,所以才订芯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居然cpu没有死。 运气好

是呀 开始我都不想修了,想着试试看

网友:
谢谢分享,技术大佬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拆了芯片,没有上,机器也可以亮机的,我害怕用不了多久,所以才订芯片的。

我昨天弄个FM2主板就是拆了一堆管,跑测试没问题就不管了,也是类似的驱动芯片出问题,这组换上就挂

网友:
驱动芯片坏,拆后少一相CPU供电。

网友:
新手进来学习

网友:
CPU 没有挂。厉害。  折了少一向供电。

网友:
老哥能加个微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