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50V保护隔离不过

楼主(2020-11-01):
接一台华硕X450V,电源线断了,接错正负极机器不触发了,拆开测试电源口和公共电和各个供电电感对地阻值正常,通电保护隔离不过,隔离管控制级电压0.7V.充电芯片BQ25A,找BQ25A的图纸测试各项供电正常,再测试隔离管的控制级和S级有阻值,果断更换隔离管,在通电测试OK
总结;这种保护隔离受充电芯片控制的保护隔离不过的问题,当查充电芯片正常时应该考虑隔离管,更换或许有效果

网友A:
你这个是保护隔离管子击穿了还是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保护隔离管子击穿了还是怎么回事,

第二个隔离管G和S击穿

网友:
嗯,还好没走什么弯路,比较明显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