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L552VW主板VCCSA 对地电阻是多少欧?

楼主(2020-11-01):
哪位朋友手里有GL552VW主板I7 CPU的,帮量一下VCCSA 对地电阻是多少欧?现在VCCSA 对是只有1欧的,不确定正常不
cpu

网友:
电感拆掉 CPU那边阻值多少 另一头多少 后来的CPU阻值就低 量一下CPU背面电容是否1欧 现在是瞬间掉电吗 我的不装CPU VCCSA是170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