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 大短路 通病 维修 一列。

楼主(2020-11-01):
今天收到一个联想g480 的机子,客户反应看着看着自动关机再也开不起来了, 一通电就大短路,电压瞬间跌下来,电流瞬间上升,大短路就欧了 ,报价后叫客户走等电话通知 。联想g480 面板位置在触摸板下面的电容容易短路烧坏, 遇到这样的机子等于送钱,赶紧拆机 万用表一量真的短路,,直接拆下。上电一路狂奔,此板修复,,轻轻松松赚200大洋。

网友A:
楼主是懒人呀,风枪都把壳子干化了,一个电容,用烙铁不香吗,

网友:
我修过芯片一起烧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懒人呀,风枪都把壳子干化了,一个电容,用烙铁不香吗,

你观察还是挺细致的

网友:
一烙铁的是,真是下功夫了

网友:
这根本不用疯枪呀,镊子直接就可以干掉了

网友:
谢谢楼主学习了谢谢了麻烦了

网友:
刀片直接别掉

网友:
一烙铁的事,壳子都整坏了

网友:
高手  高手

网友B:
这台机子还有个问题,就是插上电池 ,电流会不稳定,再跳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台机子还有个问题,就是插上电池 ,电流会不稳定,再跳变

换第二个隔离管

网友:
修这种机子才叫赚钱

网友:
电烙铁容易拆的,不喜欢用风枪

网友:
拆掉换一个电容上去,要不要以后没通病修了

网友:
好资料,好经验,分享好

网友:
碰到这种机都是心花怒放啊

网友:
拆这种电容还要用风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