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X50J 这么花屏有遇到的么 怎么修啊????

楼主(2020-11-01):
华硕FX50J  这么花屏有遇到的么  怎么修啊????

网友:
显存或显卡,修不好我有主板卖

网友:
换U 就好了

网友A:
CPU集显坏,已换过多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集显坏,已换过多个

楼上正解!!!!!!!!!!!!!!!换U!!

网友:
CPU这个我也遇到过

网友:
CPU挂了,我修过

网友:
目测CPU问题。楼主可以进安全模式禁用集显再重启看看效果如何

网友:
集显 独显相互禁用试试 看哪个花

网友:
你独显集显一个个禁用了先排除下。要么独显要么cpu

网友:
这种通常都交换啦

网友:
百分百CPU集显坏,禁用集显会好, 但是系统会卡

网友:
CPU的问题,见的多了。

网友:
1000% 集显挂了  换CPU 吧

网友:
CPU集显坏,只换过一台机子

网友:
谢谢楼主学习了谢谢了麻烦了

网友:
CPU坏了    换CPU吧

网友:
看样子要动大手术了

网友:
雪花飘飘,,呵呵

网友:
首先,插拔一下两头屏线,然后如果现象依旧,估计CPU就要完犊子啦

网友:
CPU挂了、不好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