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C开颅维修电源板

楼主(2020-11-01):
这个显示器电源板损坏,电容漏液,但是拆不开显示器外壳,无边框设计,敲了四周没有敲开,为了保险开颅维修。看图,因为当时没有拍照,后期从监控上拍了几张,希望能看清。 超窄边设计

切割后壳

漏出电源板
修好粘好
因为在后面,不影响后期使用,为了保住屏不烂,只能出此下册。

网友:
看明白了,你是把那里给锯开了,, 高人一个

网友A:
这个是扣的,但是收工要好,要不然会捎到屏

网友:
高人一个 高人 高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扣的,但是收工要好,要不然会捎到屏

肯定是卡扣设计,就是天冷了,塑料有点硬,硬翘容易把屏搞烂,所以才想到开盖维修。

网友B:
给锯开了, 高人, 高人一个..........

网友C:
好方法。

就得这么搞。

网友:
急中生智,艺高人胆大。

网友D:
拆成这样 客户能同意么,这种风险太高 要不不修 要不报一个高价 小心的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拆成这样 客户能同意么,这种风险太高 要不不修 要不报一个高价 小心的拆

外观没有影响,在屏后面,不仔细看也看不出来,只是电源板大电容和保险烧了,没必要冒险拆屏。

网友:
艺高胆大!!!!!!!!!!!!!!

网友:
这个显示器一般没有过保。是HYC   M2735A   还有2435

网友:
我呢个去,你要是当着客户这样搞,他心如刀绞

网友E:
你这样搞客户没意见啊?这种窄边框也是卡扣设计,不过卡的紧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这样搞客户没意见啊?这种窄边框也是卡扣设计,不过卡的紧点

把客户的电脑当成自己的修就没问题。

网友:
颅在哪?
没头没脑!

开颅属于大手术了,怎能没有高清CT伺候?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方法。就得这么搞。

你改好好学学人家 ,人家是用锯开的

网友:
非常讨厌全面屏

网友F:
开后壳了,算开颅,外挂电源也可以的啊,或者用开关电源万能模块修复原来的电路板

网友:
引用 网友F:
开后壳了,算开颅,外挂电源也可以的啊,或者用开关电源万能模块修复原来的电路板

原机电源板很好修,就是电压高把保险,大电容烧了,其实修比拆容易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给锯开了, 高人, 高人一个..........
强啊,这都看得出来?
我确实没看出来是
锯
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