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老师傅,显示器无图像,但灯条常亮,且能对输入信号有反应,是哪边故障了?

楼主(2020-11-01):
型号是优派VX3209-2K,无图像,有背光,指示灯开机后先绿,同时背光闪烁两下,然后熄灭,指示灯同时变红,感觉和正常待机很像;然后连接视频线后,背光开启常亮,指示灯变绿常亮。求助这是电源板、驱动板还是面板坏了?

网友:
问题出在主板上

网友:
我下午买了一套电源板驱动板和逻辑板,等到货了试下

网友A:
逻辑板供电和别的电压测试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逻辑板供电和别的电压测试了吗

小白不会。。可以细说下吗

网友B:
感觉像是逻辑板问题吧

网友(2021-01-03):
引用 网友B:
感觉像是逻辑板问题吧

是逻辑板问题,更换后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