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请教大神们, Nfc损坏资料还有吗

楼主(2020-11-01):
重摔的nfc损坏有漏电,我怕到时候搬板之后还是没资料  白打工

网友:
换一个新的上去,输入密码后它会自动恢复资料,不会丢失。

网友:
资料不会不见的 只是会自动恢复资料然后密码解锁

网友:
资料不会丢 但是移动支付会失效

网友:
好像会有个恢复进度条,走完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