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B250-HD3不触发维修

楼主(2020-11-01):
客户发来一片技嘉GA-B250-HD3主板说是不开机  接上电源测试 CMOS电池2.9V  开关针有3.3V 短接开关针风扇没反应 示波器测晶振波形正常 打开图纸测测IO供电正常 测PWRON# 为高电平在点开关时有高低跳变 测PSON#是高电平 也有高低跳变 但就是不触发 测24针电源接口绿线在按开关时无跳变持续5V高电平 目前问题大概明了应该是PSON断线了 因为没有点位图 只能慢慢跑线了 恰巧貌似PSON是过孔来的 而且是在IO正下方 不得已拆掉了IO 找到了过孔点 经过跑线发现的确是断线了 就在最下方的PCIE槽下方 刮开飞线 再测试已经正常触发点亮  希望这个帖子 能帮到你 最起码修到这类问题不用跑线了

网友:
现在的新主板还有短线

网友:
大佬,华擎B250开机用一段时间会突然卡住,鼠标键盘没有反应。也就是常说的冻屏,这种该怎么处理。内存换了重做了系统都没解决

网友:
大佬给力  要是我就外面飞根又丑又长的线直接到绿线了 哈哈

网友A:
修得如此认真,你还把IO拆下来,看看有没有断线,有元件位置图,直接飞线解决了事。

网友:
高手啊,看来不好修呢。。。

网友:
这图片明明白白的,没毛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得如此认真,你还把IO拆下来,看看有没有断线,有元件位置图,直接飞线解决了事。

飞线太长  影响外观

网友:
那么新的板断线真的少见,我也是喜欢刮开板来接线然后拿块贴纸贴上,飞线太难看

网友:
不懂就问,io供电脚的名称叫什么

网友:
这ec超级贵

网友:
厉害,楼主维修细心。

网友B:
有哪位大哥知道这些电路图去哪里找吗?我就差电路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哪位大哥知道这些电路图去哪里找吗?我就差电路图了

试试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吧,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资料更新快,支持双开,无需加密狗,不绑定电脑,支持多账号随时随地同时登录。现在注册还能免费获得VIP会员特权,点击链接开始使用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54159.html

网友:
为啥楼主发的帖子字体这么大

网友:
哈哈运气不错,不能说PSON#没拉低就是断线了的,IO周边相关零件和桥都是有可能

网友:
新手进来学习

网友:
高手啊,没毛病老铁

网友(2021-03-11):
可以用放大镜边看边追,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