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m510a-i5 d2显示报警掉电

楼主(2020-11-01):
电脑可以开机。没过多久。就报警。三个指示灯同时闪。风扇狂转。然后就断电。求助。

网友A:
独显在不,温控,风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独显在不,温控,风扇

独显都在,温度正常。显卡的温控的芯片六脚芯片也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