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H81MLC待机RT9045发热严重

楼主(2020-11-01):
如题,无触发,RT9045很烫,它只有1.17V,桥温热,修过的师傅出来帮帮忙,我不知道它是正常的工作电压是多少,

网友A:
这个应该后面有短路!可能桥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后面有短路!可能桥短路了

感觉也是,热量从桥传出来,其它地方都不热,

网友B:
测4脚对地二极体值。1脚vin,4脚OUt。3脚REF。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4脚对地二极体值。1脚vin,4脚OUt。3脚REF。

量过了,它严重发热,输出只有1.17V

网友:
桥干掉了!!!!!!!!!!

网友(2021-01-27):
我这个板子也是一样的   看来通病

网友:
桥坏了应该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