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清大图]
GL553VD键盘不能用看这里,

楼主(2020-11-01):
换它。已熔断没理解错的话,这芯片走的是usb数据,刷程序的时候提示没有芯片

网友:
那时个啥

网友A:
你那个机器搞定了没    我这有台跟你的一样的现象  程序刷不了   不知道  什么情况  你标的那个电感也换了  也不行啊
  现在看到这个机器有点头痛

xwc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那个机器搞定了没    我这有台跟你的一样的现象  程序刷不了   不知道  什么情况  你标的那个电感也换了  也不行啊
  现在看到这个机器有点头痛

搞定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