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NCT6779D 的触发条件

楼主(2020-11-01):
求NCT6779D  的触发条件
60 61脚  PSIN  PWRBTN 都有跳变   可就是63脚的PSON 不拉低    不触发  请问下  还需要什么条件么??????

网友:
PWRBTN 如果有跳变,查桥的条件

网友:
RSMRST电源好南桥反会s3和S5然后拉低PSON我分析的对吗

网友:
SLP_S3#置高了没有,高查后面PSON后时序,低查桥发出S3信号

网友:
RSMRST 是EC 发给PCH电源好信号,如果有查S3 #  是否为高电平,如果是低电平 ,重点查PCH

网友:
重点查PCH吧

网友:
这样应该查桥的待机条件了

网友:
谢谢楼主学习了谢谢了麻烦了

网友:
谢谢了学习了支持迅维

网友:
要是RSMRTC高电平  SLP_S3 低电平就查桥的待机条件vccrtc  rtcrst  32.768  vccdsw3_3  dpwrok  vccsus3_3

网友:
你们都很厉害

网友:
101脚高电平了没?要是RSMRST都没有被置高,那待机条件就还没有满足。

网友:
学习了支持迅维网。。

网友:
新手进来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