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H110上9100F BIOS及解决00CE错误

楼主(2020-11-02):
联想H110上9100F BIOS及解决00CE错误

9100F

网友:
开机滴滴两声报警
Error 00CE:Machine Type or Serial Number is INVALID
Maunfacturing Boot Sequence will be taken if no selection is made.
重新刷写机型和编码

网友A:
牛,必须配合B0的才得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牛,必须配合B0的才得行吧。

不用屏蔽针脚

网友B:
上9100F报警没显,刷BIOS后才能正常亮机是吧?楼主的BIOS是哪里找的

网友:
淘宝找魔改bios

网友:
感觉这年头的bios真的是万能的

网友:
意思是任何步进的9100f都可以用,并且不必屏蔽针脚?

网友:
下来刷个试试看

网友:
B0不用屏蔽而已,其他要看主板,基本要屏蔽

网友:
新手进来学习

网友(2021-01-19):
引用 网友B:
上9100F报警没显,刷BIOS后才能正常亮机是吧?楼主的BIOS是哪里找的

编程器读取,添加微码,自己合成的,B0的试过完美,U0理论上也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