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会不会中毒了

楼主(2020-11-02):
同一个局域网内隔段时间就出现以下情况 eboot and select proper boot device 这个会是中毒吗

网友:
检查主板电池是否有电,或者插入了不可引导的光盘、U盘

网友:
不像病毒  可能是引导的问题

网友:
这提示不是中毒吧

网友:
找不到盘了 最近几个月出现好几次了

网友:
查看电池和数据线,如果替换了还不行的话那就要仔细查电路了

网友:
没有引导,可能硬盘坏了,你进BIOS看一下,有无硬盘

网友:
如果有硬盘,就是系统引导出了问题,进pe修复一下,修复不好,就直接装系统

网友:
电源使用时间长了供电功率不足也会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
嗯,中毒太深了

网友:
先把提示信息弄全了吧

网友:
扫描硬盘看看,一般是硬盘问题,少数是线或SATA接口,看接口处有没有腐蚀。

网友:
换个硬盘重做系统的事

网友:
引导分区坏了。。。 pe试试

网友:
硬盘估计要坏了,

网友:
先更换硬盘数据线。

网友:
新手小白近来学习

网友:
哈哈,电脑中毒了

网友:
这种情况可能是其中某一块硬盘坏了导致的,挂的硬盘太多

网友:
系统引导盘挂了或连接线接触不良或引导设置出现问题

网友:
供电不足容易丢硬盘

网友A:
这就是硬盘有问题 或者硬盘线  主板也有可能 跟病毒搭不上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硬盘有问题 或者硬盘线  主板也有可能 跟病毒搭不上边吧

主要是连续好几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