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清华同方的显示器电源。

楼主(2020-11-02):
作为一个纯小白。

就想问问,这个现在300v电流已经有了(直流),但是,场控管以后就不知道我该怎么测了,有没有大佬给我解释一下啊。

网友A:
测后面电容有没有输出5V 和12V 如没有,换到电源芯片就行了,应该是LD7575 或者 OB2269

网友B:
先测后面电容有没有输出5V 和12V..............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先测后面电容有没有输出5V 和12V..............

测了5v12v没有输出,后面的电容没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后面电容有没有输出5V 和12V 如没有,换到电源芯片就行了,应该是LD7575 或者 OB2269

是直接测那几个绿电容吗?绿电容之前都有一个坏了,我给换了。因为不是很懂,不太敢带点乱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测了5v12v没有输出,后面的电容没测

此电源电源芯片用的何IC?..........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此电源电源芯片用的何IC?..........

这个我也不知道IC是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我也不知道IC是什么。

拍张清楚地照片,大家帮你看看.........

网友:
这些东西,都是干什么的。我也搞不懂。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拍张清楚地照片,大家帮你看看.........

我都拍了一遍,里面很多都不认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都拍了一遍,里面很多都不认识。

电源芯片应该是 OB2269...........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源芯片应该是 OB2269...........

就在刚刚,我那万用表测的时候,碰了一下电,然后300v电压都没了。又不知道那些东西烧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就在刚刚,我那万用表测的时候,碰了一下电,然后300v电压都没了。又不知道那些东西烧坏了。

先查一下保险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还修呀,不就直接换电源板.......

修,纯属个人爱好,换也没几个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查一下保险吧.............

我现在先给客户找一块新的换上,以后在想办法修它

网友:
遇到新问题了。前面都烧了。整流桥220v交流电都没有。

网友:
保险烧了,换了一个保险上去,保险又烧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E:
你基础还不行,不要盲目动手,搞点好书,好资料看,学,进步会明显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基础还不行,不要盲目动手,搞点好书,好资料看,学,进步会明显点

有什么好的书推荐吗?我完全不知道买什么书来看。